[求助] 有关ISE中 MIG 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2-03-08):
本人现在想用xilinx公司Spartan-3A/3AN 开发板上的DDR2 SDRAM,开发板的FPGA型号是XC3S700AN,用ISE 自带的MIG 工具生成了存储器接口控制器,但是它自己生成的约束文件中的管脚分配和开发板上的不一样,因此需要重新编写UCF文件,并用MIG的第三个选项“Verify UCF and Update Design and UCF来更新更改后的UCF文件,结果用“Verify UCF and Update Design and UCF”更新UCF时到了第三步后,提示错误“All the dqs signal(s)/pin(s) are missing. ”,可是那些"DQS"信号我是按照开发板自带文档的管脚分配写上去的,不可能错的,所以我不知道错在哪里!!求用过MIG的高手指点啊!!或者说说MIG生成的UCF文件怎么改写!!

楼主:
大家帮个忙啊,这个问题困惑了我很长时间了!!!

楼主:
这帖子不能沉啊,我在百度上求助了没人搭理我,这里还没有?

网友:
如果你确信管脚分配不会错,那就没必要用这个选项去分析。

你的工程里面应该有一个UCF文件,你直接把这个pin assignment 写到那个ucf里面去就好了,包括location 和IO standard的约束都要有。还有MIG自动生成的有关时钟方面的约束。

还有一些就比较重要了,那些IDELAYCTRL, ISERDES, OSERDES的位置约束。你要先跑一遍综合,不管你用SYNPLIFY或者ISE,然后看一下综合后网表,找到这些东西的位置,然后写到约束文件里面去。具体怎么写,你就参考MIG自动生成的UCF后面那一段就可以了。

这些约束都加好了之后,你在用ISE跑一遍translate,如果过去了,那就直接MAP & P&R吧。没过去,那就再检查你的约束写多了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热心回复,等了这么多天终于有个人甩我了,很是激动啊!MIG自动生成的UCF很复杂,不止每个引脚位置有约束,就连那个LUT,Slice和其它一些FPGA很底层的东西都有约束,就是约束文件把引脚固定到某个LUT上了,很是复杂那语法,我都不会改,所以想写个简单的UCF,只有简单管脚位置约束的那种UCF,但是就是通不过!高手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留个联系方式呗,不甚感激!!!!!!!!!!!!!!!!!!

网友:
管脚约束和ISERDES,OSERDES以及IODELAY单元都是相关联的,DDR2控制器占用特定的管脚资源和特定的内部逻辑资源,如果ucf里面只写管脚而逻辑不写,那么综合因为资源对应不起来而报错。其实仔细研究下example_design里带的ucf约束,应该不复杂啊,还是DDR2和DDR3不一样?我没用过DDR2,用过DDR3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有简单管脚约束肯定是不行的啊。那些lut,slice是跟管脚匹配的。你还是需要根据你的管脚约束在MIG里面设置一下地址线/控制线, 数据 这些分到了哪些bank,然后再根据生成的结果细化,不要去用verilfy。如果你想直接手动分配这些lut, slice, iserdes, oserdes等的位置,建议你还是要去看看xilinx的UG,要对这些东西的X-Y location相当熟悉才可以,这些都是跟管脚对应的。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回答!!

网友(2014-04-10):
我也开始在做ddr2了,一堆不懂的问题,才开始做。希望顺利的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