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quartus的时序仿真问题!

楼主(2012-03-08):
声明本人菜鸟一个!
今天遇到个问题,主要是在此之前也没在意!
如下很简单的一段代码。降频、分频的用的,想实现8分之1的CLK的频率。
然后时序仿真,第一次用,有点跛脚!

module test(CLK,CLK_m);
input CLK;
output reg CLK_m;

reg [4:0] count;

always@(posedge CLK)
if(count==5'd4)
begin
CLK_m<=~CLK_m;
count<=0;
end
else
count<=count+1;
endmodule

仿真的时序图我感觉不对!
我明明写的CLK_m是在CLK的第四个上升沿翻转(~CLK_m),可是仿真图却是在第五个下降沿之后翻转。
我试过很多次,调整了参数,反正都是在都是在n+1的下降沿之后翻转。这软件是不是有问题。还是我想的不对!

楼主:
自己的贴顶起1

网友:
看你综合出来的电路,而且这是阻塞赋值

网友:
时序仿真里面的延时是正常的,这才几个ns而已,实际中是不可能正好在你要的边沿翻转的。

网友:
0~4,计数值是5个,延迟确实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