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寄存器reserved的意思

楼主(2012-03-08):
寄存器reserved的位置标明non available,表示该位不可用,如果我往里面写数据,会有什么结果?
是写不进去 还是数据写进去了但是没有作用?

网友:
此为寄存器的保留位,主要为将来芯片扩展所用,就算写进数据也不起作用。

网友:
说不定可以写进去,但写进去后功能出错。
做soc时,这种reserved reg我们常常用来偷偷干些别的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不定可以写进去,但写进去后功能出错。
做soc时,这种reserved reg我们常常用来偷偷干些别的事。

出错不会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都是人设计的吗,自然会有各种不同的表现。reserve就是告诉用户,你别用。

网友:
yes, ic designers usually use some reserved registers to do testing or performance adjustment.
it's better not to set reserved bi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