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alibre时的一个DRC问题

楼主(2012-03-08):
用Calibre做DRC时,出现下面一个错误:

Check Convention_LAT_3a1
Convention_Lat_3a1: Maximum space from any point within Source/Drain region to the
nearest pick up AA region in side the same well for I/O and internal circuits

这是个神马意思啊?该肿么解决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这个该怎么解决呢? WELLTAP该怎么放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距离改近了试了一下,这个错是没了,不过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错误:
Minimum width of a SN region is 0.44um
Minimum width of a SP region is 0.44um
怎么会这样呢?不理解啊?

网友:
看版图,找根源,想对策

网友(2012-05-10):
要么换一个新版的

网友(2014-03-26):
sn sp 怎么加大?

网友:
看看你的Design Rule中关于Latchup的要求就清楚了

网友(2014-04-29):
将welltip加的离边界远点,只要离边界大于等于0.44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