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精度的pipelined ADC 对片内的带隙基准产生的参考电压有哪些要求?

楼主(2012-03-08):
高精度的pipelined ADC 对片内的带隙基准产生的参考电压有哪些要求?例如电压的温漂?电源电压抑制比?例如14位的Adc,是不是要求电压的温漂也要达到14位的精度。谢谢。如果是这样,那么我看了很多片子的说明说,片内的带隙达不到这样的精度呀!小弟,还是没有考虑清这个问题?谢谢了

网友(2012-06-16):
电源的噪声应该小于噪底,至于温漂就不太清楚了。
大侠现身吧

网友:
ADC是一个相对器件,而不是一个绝对器件。因此电压的绝对值并不重要,温漂也不太重要(应根据应用需求而定),关键是不能有Noise,不能随信号变化而产生distor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