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SAR ADC的一个VerilogA的验证程序

楼主(2012-03-08):
版上大神,深夜发帖,诚心求教: 我做的是一个16位的sarADC ,然后现在需要做个小验证,但验证模块是使用verilogA写的,verilog还勉强能写能读,但verilogA就真心不行了,模块在cadence里边跑,这验证模块功能就是将16位数字输出给转化成模拟阶梯曲线

大家能否帮我解读一下,程序里边的 vref   vtrans   以及最后一行计算公式里面  -2.5 的意义,我是认为vref是电源电压(或者分辨范围),  vtrans是高低电平的分界点,但是最后一行计算式中的-2.5的意义始终不懂啊,在下先谢过!

楼主:
自己顶一个,谢谢大神!

网友:
用于消除信号的直流量,产生标准的输出正余弦波?假如加的信号是正余弦的话。个人猜测,也不懂

楼主:
人工上浮 一下下,谢谢,跪求大神解读啊!

网友:
3楼应该正解,没什么意义的,你不用考虑它,结果对了就行了

网友:
这个DAC行为级Verilog-A程序.  Vtrans是对输入信号高低的判断阈值,2.5伏,大概电源就是2.5伏,或者5伏也有可能。

Vref是满幅数字输入所对应的模拟输出电压。

最后减掉2.5是平移Offset,效果是输出对应的范围是-2.5 ~ 2.5伏。因为这是一段很古老的代码,那时候还用正负2.5伏的电源。

网友(2013-08-24):
verilog 和verilog A有很大的区别吗?

网友A(2014-09-24):
// VerilogA for Vxa_tb, SARADC_va, veriloga
`include "constants.vams"
`include "disciplines.vams"
`define N 10

module SARADC_va(Vip,Vin,CLK,D);
input Vip,Vin,CLK;
electrical Vip,Vin,CLK;
output [`N-1:0] D;
electrical [`N-1:0] D;

parameter real vmax=1;
parameter real vmin=0;
parameter real one=1.0;
parameter real zero=0.0;
parameter real vth=0.5;
parameter real slack=10.0p from (0:inf);
parameter real trise=4.0n from (0:inf);
parameter real tfall=4.0n from (0:inf);
parameter real tconv=1.0u from (0:inf);
parameter integer traceflag=0;

real sample,vref,lsb,voffset,vdac;
real vd[0:`N-1];
integer ii;

   analog begin
      @(initial_step or initial_step("dc","ac","tran","xf")) begin
         vref=(vmax-vmin)/2.0;
         vdac=vref;
         lsb=(vmax-vmin);
         voffset=vmin;
      end

      //SAR ADC的行为描述
      @(cross (V(CLK)-vth,1,slack,CLK.potential.abstol)) begin
         vref=(vmax-vmin)/2.0;
         vdac=0;
         sample=V(Vip,Vin);
         for(ii=`N-1; ii>=0; ii=ii-1) begin
           vd[ii]=0;
           vdac=vdac+vref;
           if(sample>vdac) begin
              vd[ii]=one;
           end
           else begin
              vd[ii]=zero;
              vdac=vdac-vref;
           end
           vref=vref/2.0;
         end
      end
      generate i (`N-1,0) begin
         V(D[i])<+transition(vd[i],tconv,trise,tfall);
      end
   end
endmodule

`undef N

网友:
马克,回头看

网友(2015-04-14):
回复 网友B:

    原来如此,知识好丰富那在代码中去掉-2.5就ok 了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想问一下16位SAR ADC采用什么结构和校准算法?我找到的文献感觉很少

网友(2015-07-06):
学习了,系欸小e

网友(2017-09-21):
下来看看 学习一下

网友:
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

网友(2018-03-13):
输出直接做DA,就可以看波形了,然后再输出到csv文件,丢给matlab看fft/inl/dnl. 输出到csv的verilog-a code如下.
`include "constants.vams"
`include "disciplines.vams"

module DATA_SAVE( clk, data_in );
  (* cds_inherited_parameter *) parameter real fin           = 0;
  % read-in fin variable from Cadence
  (* cds_inherited_parameter *) parameter real T_Period      = 0;
  (* cds_inherited_parameter *) parameter real NUM_OF_CODES  = 0;
  parameter VREF_P = 1;
  parameter VREF_N = 0;
  parameter VTH    = 0.5;

  input clk, data_in;
  electrical clk, data_in;
  integer fid, i;
  real fs;

  analog begin
    @( initial_step ) begin
      i = 1;
      fs = 1.0 / T_Period;
      fid = $fopen( "/home/... /YourFileNameHere.csv", "a" );
      $fstrobe ( fid, " Input frequency    = %g Hz ", fin          );
      $fstrobe ( fid, " Sampling frequency = %g Hz ", fs           );
    end

    @( cross( V( clk ) - VTH, -1 ) ) begin
      if ( i > NUM_OF_CODES   ) begin
        $fclose( fid );
      end
      else begin
        $fstrobe( fid, " %g ", V( data_in ) );
        i = i + 1;
      end
    end

    @( final_step ) begin
      $fclose( fid );
    end
  end

网友C(2018-10-11):
    Sar logic 有没有现成logic 电路或 spice netlist
or veriloa ?

网友(2018-12-17):
感覺ADC 跟抓資料都有了
再用個DAC 就能兜成一條

网友(2020-12-17):
引用 网友A:
// VerilogA for Vxa_tb, SARADC_va, veriloga
`include "constants.vams"
`include "disciplines.vams"

学习了

网友(2022-04-15):
引用 网友C:
Sar logic 有没有现成logic 电路或 spice netlist
or veriloa ?

找到了吗朋友?同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