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AC仿真问题

楼主(2012-03-08):
请问在做AC仿真的时候 参数设置AC magnitude 到底应该怎么理解  我跑AC的时候将其减小一般为什么增益也减半了  很困惑  谢谢大家啦
它为什么会影响增益、、、、

网友:
直流工作点不稳定,建议先仿真一下直流工作点,确定合适的共模电压。个人意见。、呵呵

网友:
我怀疑你说的根本不是gain,而是out。gain=out/in,输入减半,输出自然减半,但gain不变。

网友:
想一下什么叫归一化分析。分母设置为单位数值,从响应曲线上读出的绝对数值就是你所关心的增益了。所以一般设置成一,如果不是一的话,岂不是自找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学习了  应该是这个问题  但是应该怎么去理解AC magnitude  这个参数呢 他和幅值Amplitude怎么区别的理解呢

网友B:
AC magnitude只用于AC simulation。电路已经在bias point 线性化了,所以AC magnitude 大小无所谓,增大或减小只会线性地增大或减小输出量,而gain不变。AC amplitude是用于transient simulation,其大小直接影响电路的工作。

网友:
AC仿真时,输入幅度设置为1时,输出电压就是增益,输出信号与输入幅度成正比。AC仿真本身是在小信号模型上计算的,不是大信号仿真
回复 楼主:

网友(2013-03-04):
AC Mag用在ac,amplitude用在tran,概念类似,使用场合不同而已

网友:
碰到同样的问题,谢谢

网友(2014-10-23):
也碰到了这个问题   谢啦

网友(2015-02-01):
回复 网友C:
你好 请问用LTspice进行ac仿真时候 对电源选项没有magnitude 只有amplitude选项设置 该如何设置啊?amplitude设置为1 magnitude不用管了是吗?

网友(2015-04-21):
Window gain for AC 0.5, it should be also 0.5 for differential signaling.

网友:
楼上各大神的回答受益!

网友(2015-08-18):
还是没搞懂,就是两个设置场合不同?那我同时设置会产生什么效果

网友(2016-03-24):
之前不确定,现在学习了thx

网友(2016-11-21):
回复 网友B:

   6楼回答的清楚明了

网友(2019-05-20):
引用 网友B:
AC magnitude只用于AC simulation。电路已经在bias point 线性化了,所以AC magnitude 大小无所谓,增大或 ...

这位大哥说的很清楚,我明白了,谢谢哈!

网友(2019-10-11):
引用 网友B:
AC magnitude只用于AC simulation。电路已经在bias point 线性化了,所以AC magnitude 大小无所谓,增大或 ...

感谢您的指点。

网友(2020-10-03):
引用 网友B:
AC magnitude只用于AC simulation。电路已经在bias point 线性化了,所以AC magnitude 大小无所谓,增大或 ...

感谢指点!

网友(2021-06-17):
引用 网友B:
AC magnitude只用于AC simulation。电路已经在bias point 线性化了,所以AC magnitude 大小无所谓,增大或 ...

放大输出的电压信号为什么可以达到KV级别但是电源电压只有5V

网友(2021-09-22):
引用 网友B:
AC magnitude只用于AC simulation。电路已经在bias point 线性化了,所以AC magnitude 大小无所谓,增大或 ...

Thanks for the information~

网友(2024-03-15):
引用 网友B:
AC magnitude只用于AC simulation。电路已经在bias point 线性化了,所以AC magnitude 大小无所谓,增大或 ...

受教了

网友(2024-11-12):
谢谢,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