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和usb主机的HPI通信

楼主(2012-03-08):
目前做在做usb主机cy7c67300和FPGA通信,在FPGA里搭建Microblaze软核,在PLB总线上挂载PLB从设备模块EPC,然后ISE里综合后导入到SDK中,基于Microblaze编写应用程序,参考Xilinx提供的usb键盘实例;目前usb键盘的HPI通信已调通。 如果外挂U盘的话,我现在可以读到67300中的数据,将数据通过HPI传给FPGA端的串口打出,但这些数据并不是我想要的U盘里的数据,由于Microblaze端的应用程序中没有usb设备驱动和usb协议等相关底层程序,因此我不知道仅仅通过FPGA对67300收发命令的这种做法,是否能实现读写U盘?由于资源的限制,我无法在Microblaze中搭建linux OS,因此尽量还是走Xilinx usb键盘的那个实例,如果有哪位好友懂得话,或有好的见解可以给我留言!本人邮箱:sunleistrongarm@163.com

网友:
虽然发的东西跟powerpc无关,还是回复下,键盘是通过USB的中断端点传输的,一般是小包,U盘一般通过BULK端点传输,需要拆包,所以没有协议栈的话无法读取U盘数据,USB实际是一种包交换技术,需要协议栈来完成包的解析。
目前有两个解决方案:1、有DDR的话在MICROBLAZE中挂载完整的USB HOST栈,推荐用petalinux
                              2、PORT一个简单的USB HOST栈,CP自己的例程里面有的

网友(2012-09-21):
以前做过FPGA与USB从机的fifo通信。。。这个不是很清楚。

网友(2014-11-06):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现在在做fpga通过USB实现数据存储的功能,用的是xilinx的V-5,cy7c67300.能不能指导一下?非常感谢!109622936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