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求救

楼主(2012-03-09):
DC综合是时,导入代码出现这样的错误Error:  /data/tangyt/dc_text/xfab_xo035design/clkdiv/1.v:37: The statements in this 'always' block are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synthesis policy. Only an 'if' statement is allowed at the top level in this always block. (ELAB-302)。该怎么解决
*** Presto compilation terminated with 1 errors. ***

网友:
看代码啊。。一个always块有问题。。。不能综合

网友: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定位问题在哪,可以用quartus工具先综合一遍,这很明显是rtl代码的问题,你用modelsim做了前仿没?前仿做的时候modelsim也会进行编译,但是modelsim的编译只能查语法问题,你可以试试看,最好把你有问题的代码贴出来。

楼主:
谢谢各位,找到问题了,少了begin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