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问题,很奇怪

楼主(2012-03-09):
从坛子里下了一个lab,astro的版本是2007 03 sp10,在按lab guide做的过程中在lab1中做到cts时就进行不下去了,出现了如图中的error,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怎么才能解决

网友:
差TLU+ model 文件

网友:
另外你ref lib裡的timing model 'sc_min.db' 也無法被讀取
請確認這個檔案位置~

雖然min在一般opt時只有修hold才比較用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sc_min.db' 的位置没有错啊,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也有可能是文件打包解包的时候文件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