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现有的局部电路图,涉及钟控,该如何写DC约束。有图。望高手指导!

楼主(2012-03-09):
1、定义了最左边的时钟,clock_HS,那么右边两个DIFF的时钟需要定义吗,该如何定义?

2、下图涉及到钟控,节点1、2、3处的时钟需要定义吗,钟控这一块又该如何约束呢?

楼主:
涉及到具体电路就没有人会吗?

网友:
1.最好定义
2.不需要定义

网友:
1, 需要,generated_clock
2, 同1)
好奇怪的clock gating 電路!

楼主:
    恩,我试试定义下。我这里好多电路都是这类型的钟控,谢谢陈版主和楼上各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门控有降频的作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门控是不是降频的

楼主:
回复  陈涛

  这个门控是不是降频的
引用 网友B:

    不是降频的,门控的时钟频率很高的,内部自激的。主要看buf的延时大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