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求解:ICG是什么东东?

楼主(2012-03-09):
菜鸟求解:ICG是什么东东?

大致知道是跟Clock Gating 有关,Timing分析中很多问题与之相关,但具体结构不是很清楚,它到底都有什么作用呢?
菜鸟,问题质量不高,但求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
intergrade clock gating。
以下仅为个人理解:
说简单一点就是组合在一起的clock gating,而非分离的
与使用分离的clock gating对比,ICG在lib的定义上已经false掉了不需要分析的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