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PS功耗分析中的.tch文件问题

楼主(2012-03-09):
目前想用EPS来做功耗分析。但是需要一个.tch文件,这个文件可谓是用途广大,可以做功耗分析,可以用来QRC三维提参数。但是目前没法得到这个文件,根据资料,只做到这个文件由icecaps或RCgen来生成。

请问哪位大侠有RCgen这个工具么,可以共享一下么,小生感激不尽。

另外问下大家各自现在都用什么工具来做功耗分析?primepower 需要vcd或fsdb文件,比较麻烦~~~别的呢??有好用的工具可以共享么??

网友:
用redhawk做power分析

网友:
论坛里面不是有一个很全的库吗,那里面应该有你要的文件!
我用过0.18的

网友:
eps的tch文件是qrc的技术文件  由qrc提供

网友:
eps的tch文件是来源于Foundry提供的RC参数提取的ict文件,一般Foundry提供RC参数提取文件中都有相应的tch和ict文件。

楼主:
问题是我找了我司绝大部分用的库,都没有找到有哪个Foundry提供这个文件~汗呢

网友:
我们用的也是EPS ,刚看了一下,好像有一个文件nxcaps.tch.812p007_RCgen,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文件,但是我打开是乱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我说的这个RCgen是个工具.请问你用EPS的.tch文件哪儿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太清楚,老大准备的脚本,我是新手

网友(2013-05-08):
tch可以通过ict文件产生,这个文件一般由foundry提供,如果没有可以自己写,根据EDR文件可以自己写的~~~~

网友:
请问怎么用ict文件生成啊?回复 10# toad

网友(2013-06-08):
遇到同样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2014-01-10):
wo也想使用EPS做power 分析,所以非常感谢!

网友(2014-09-18):
回复 网友B:

   smic0.18的Logic_check_file/Parasitic_Extraction/SmicSP13P_018_logic_Fire_Ice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