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补偿掺杂?

楼主(2012-03-08):
erfc 参杂问题

erfc函数的掺杂,好像方向只能朝x轴,PEAK指的是Y轴的位置,请问我如果想改变掺杂方向在silvaco中应如何定义

楼主:
我顶,等待热心人来回答

楼主:
我试了使用手册上的例子,好像位置只能朝x方向
X.LEFT=0 X.RIGHT=5 能不能改为其它方向呢?

网友:
把你的script贴上来,大家才好帮助你。

erfc是用来模拟离子注入的曲线吗?你可能需要sims来矫正哦。

楼主:
谢谢,鼓励,脚本如下:
go atlas

# 网格化
  mesh space.mult=1.0
    x.mesh loc=0.0 spac=1
    x.mesh loc=10  spac=1
    y.mesh loc=0.0 spac=0.1
    y.mesh loc=5.0 spac=0.1
    y.mesh loc=10  spac=0.1
region num=1   silicon

elec num=1 top left length=10 name=anode
elec num=2 bottom right length=10  name=cathode

doping reg=1 uniform conc=1e16   n.type

doping reg=1 erfc conc=1e18 p.type  char=1  x.left=0 x.right=8  peak=0

models analytic fldmob srh auger bgn   temperature=293 print
# impact selb length.rel lrel.ho=0.025 lrel.el=0.025
material region=1 taurel.el=0.25e-12 taumob.el=0.25e-12  taurel.ho=0.25e-12  taumob.ho=0.25e-12

output band.param band.temp con.band  val.band

solve init outf=guass.str master
tonyplot guass.str
qui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鼓励,输入文件如下:
go atlas
# 网格化
  mesh space.mult=1.0
    x.mesh loc=0.0 spac=1
    x.mesh loc=10  spac=1
    y.mesh loc=0.0 spac=0.1
    y.mesh loc=5.0 spac=0.1
    y.mesh loc=10  spac=0.1
region num=1   silicon
elec num=1 top left length=10 name=anode
elec num=2 bottom right length=10  name=cathode
doping reg=1 uniform conc=1e16   n.type
doping reg=1 erfc conc=1e18 p.type  char=1  x.left=0 x.right=8  peak=0
models analytic fldmob srh auger bgn   temperature=293 print
# impact selb length.rel lrel.ho=0.025 lrel.el=0.025
material region=1 taurel.el=0.25e-12 taumob.el=0.25e-12  taurel.ho=0.25e-12  taumob.ho=0.25e-12
output band.param band.temp con.band  val.band
solve init outf=guass.str master
tonyplot guass.str
quit

能不能把x.left x.right 改成其它方向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大家看看这个吧

楼主:
请大家看看这个问题如何处理?

这个图1,2,3区有不同的掺杂浓度,4区是高掺杂区域,但我在4区与1,2,3区的边缘想得到一样的掺杂浓度
4区采用erfc函数,erfc eigon=4,PEAK=0,X.LEFT=0,X.RIGHT=2 想把峰值浓度设置在4区的最左边,浓度沿着水平方向变化。可是结果却是峰值在4区的最上面,浓度沿着垂直方向变化.
请问erfc函数难道其变化方向只能在水平方向吗?这个肯定是不对的。要怎样设置才能达到我的目的呢?另外请问linux下是不是很容易实现啊

网友:
    现在不常用silvaco,问题看来出在x.right的定义上,你试试调整一下那个数值,应该自己就能找到答案。

楼主:
这个问题自己已经解决了,很奇怪我这个问题怎么没什么人回答,是不是我这问题太没水平了,还是论坛人气不够?

网友(2014-10-12):
medici中是x.max x.min x.char,在最大值和最小值中间以NPEAK分布,在char部分按高斯分布,这两个软件差不多,希望能帮助你理解,拿了不少信元,希望贡献一点力量,嘻嘻

网友(2015-09-14):
不知道为什么,余误差分布总是没有成功

网友(2017-12-24):
感觉这个软件用的人不多呢,好多问题都找不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