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的check_tlu_plus_files出现的错误【已解决】

楼主(2012-03-09):
在做check_tlu_plus_files时候,出现了以下的错误。。。望大虾帮我分析一下原因。。

然后看后面的提示,叫我去看下面的waring
check power。。waring.jpg
check power。。waring.jpg

楼主:
有没有大神给个方向呀呀。。。。看后面的waring具体信息的说什么没连PG到什么逻辑的,是怎么回事,脑子里还没形成这种概念。。。

网友:
是不是没有把Milkyway的Powernet给设定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很清楚,milkyway不是转换软件吗,那我们是不是得先把power port给添加上,就不懂它上面说得VDD,VD33,和GND的是什么意思。。呵呵。。

楼主:
一不小心我就给发现了那个error出现在哪里了,原来是vdd,vd33和gnd都给放在一起了,关键是为什么是放在corner的左下角了呢?不解,要怎么把它们挪开,还有这电源地的摆放位置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楼主:
我把网表里的三个port给删了,版图里的三个单元 就没了,但是还是出现VDD的错误,然后就用create_supply_net vdd添加,这样再去check_tlu_plus_files就没出错了。。。。

网友(2012-09-29):
回复 网友B:

   大姐  我现在的错误  咋和你这个时候的错误一样啊   告诉我咋解决掉他!!!还有你当时候按照这个做完是不是    vdd和vss是open   我的现在是啊  晕死了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