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encounter cts后的max fanout问题

楼主(2012-03-09):
初学encounter,在做完cts后,总是有几个max_fanout的Worst Violation是负的,最大的达到-13,请问大侠们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试了好多次,都没有改善。

楼主:
回复 楼主:

竟然没人理我。请教陈涛版主和icfbicfb版主救急啊!

网友:
首先要知道你的fanout 在什么路径上,如果是在后端实现过程中,考虑设置max——fanout
如果综合的网表本来就有很大的fanout,建议由综合处理

网友:
原因很多,比如你没有用fixFanout选项,那条net上set_dont_touch了,要具体看看那条net有什么特别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