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这些管子的用途

楼主(2012-03-09):
反向设计中 经常看到一排整齐的共栅的管子,基本其中一个是二级管连接方式,整体结构就类似电流镜电路。一般一排的两边管子的源漏就接电源(或者地),这就相当于 公共的栅极就和电源(或者地)有个mos电容了,请问这些管子在电路中具体用途,还是版图上的考虑?dummy的应该三端都接vcc或者gnd的吧?

网友:
我觉得可能做电容,也可能做dummy吧。但是如果只有一个管子的话,做dummy管可能性比较大。看看楼下还有什么高见?

网友:
我认为应该是电容,稳定工作点用

网友:
产生dummy作用的同时作为一个栅电容使用,稳压。

网友:
楼上说的对,电容+dummy的作用。
不过在这里这样的管子大小与电流镜的MOS管大小类似,那应该dummy的作用更大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等到后期仿真 分析出结果了 再来告诉大家  感谢帮忙分析

网友:
就是电容

网友:
应该是dummy,也可以做备用管吧!

网友:
多级电流镜啊

网友(2012-05-26):
我觉得是 电流镜

网友:
mos的size是什么?  接法是栅稳压电容,要是mos size一致,以后改版也可以拿来用

网友:
做电容要看宽长比,做dummy显得多了些
做电流镜还要看二极管D端的电路

网友:
bias电路里头一般会加些电容过滤高频信号,而且加的这些管子也有dummy的作用

网友(2020-11-01):
我觉得是作为去耦电容同时也可以在画版图的时候起到dummy管的作用来match电流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