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电流镜像中的电容

楼主(2012-03-09):
反向设计中 经常看到一排整齐的共栅的管子,基本其中一个是二级管连接方式,整体结构就类似电流镜电路。一般一排的两边管子的源漏就接电源(或者地),这就相当于 公共的栅极就和电源(或者地)有个mos电容了,请问这些管子在电路中具体用途,还是版图上的考虑?dummy的应该三端都接vcc或者gnd的吧?

网友:
电流镜栅极上的去耦合电容, 对高频噪音信号具有抑制作用.

网友:
楼上说的对,电容+dummy的作用。
不过在这里这样的管子大小与电流镜的MOS管大小类似,那应该dummy的作用更大些。

网友:
还有频率补偿的作用

网友:
频率补偿是怎么补偿的?

网友:
保持s/d电压,提高中频PSRR。

网友:
保持g/s电压

网友:
就是稳定性的补偿,同时也是稳压的作用

网友:
是否补偿要看那个控制栅极是否在信号通路上,如果仅仅是偏置电流源,不是像bandgap中反馈通路上的 那种的话,对信号频率响应应该没什么影响,但是对电源噪音的PSRR是有帮助的。一般就是拿dummy做这种去耦合,能用多少用多少,由版图需要来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我只是模糊的觉得是这方面的用途,这些是接在控制信号线上的~~感谢感谢~

网友:
明显是用来滤波的,滤除高频噪音,一般还会有电阻出现

网友:
去耦电容

网友(2016-11-11):
小弟想问下,我一般会把这些电流镜的管子做成一个a x b的阵列,需要的管子接出来,其他剩下的都接成mos电容的形式(对于P管,源漏都接VDD),这样是可以作为去耦电容,但是mos电容在这个栅源电压下电容会随Vgs有较大的变化(我也忘了是处于哪个区了),这样会不会带来什么非线性的问题呢?

网友(2020-04-27):
加多大? 根据什么来决定? 光说越大越好, 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