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个vcs-ns 仿真中电平转换的问题

楼主(2012-03-09):
数字部分做testbench,设计的一部分调用nanosim仿真spice网表。
spice的供电电压Vdd =5v,内部有个charge pump升压电路,提供
15v的电压。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正常的0~5v的信号,看到的对应 logic 是对的,
也就是默认的< 2.5 认为是0,>2.5伏 认为是1.
但是当升压电路工作后,那些升到15v的信号,logic值变成H/L了(不是HZ,
fsdb里面显示的是H/L,颜色和Hz的颜色很像),然后verilog
module去读取到的对应的logic value就变成0了(如果能H读到1,L读到0
那么就是正确的结果)。
请问下 fsdb 里面的H/L 显示是根据什么来的呢?为什么不是1/0呢?
nanosim或者vcs有什么选项可以控制他们的转换么?

ps:应该不是nanosim的a2d和d2a这两个命令。

请不吝指教。谢谢
--

网友(2012-11-05):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对于这个15v的电压信号,需要专门指定A/D转换吧?因为这个信号不是正常的5v了啊,是不是应该设置为vh=7.5,vl=7.5呢?还有就是同时调一下A/D转换时的电阻,来改变对应的驱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