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脚本语言使用问题

楼主(2012-03-09):
我现在在做验证的时候,比如讲要验证很多种case,那么我想在一个case跑完后,不需要人工干预,就直接运行下一个case,同时将运行完的case所生成的log文件中的有用信息提取并且生成相应的文本文件,这项工作,我可以使用perl完成吗?tcl语言呢?这两种语言在IC设计的流程中到底分别扮演那种角色呢?谢谢

网友:
tcl语言是目前EDA用的比较多的,这些EDA工具的执行脚本通常是tcl,
你想做的事情有两个内容,1。调度执行 2。log文件的分析
建议你用Perl做log文件分析,顺便用perl中的system 调用把调度执行的工作也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可否将perl中的system调用具体讲讲,它是指的是啥呢?是不是就是与EDA软件的借口呢?我该怎样才能了解这一部分知识呢?谢谢!

网友:
system 就是调用你系统shell的命令
也就是你shell中想干啥,在perl中可以用system命令来调用执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perl tcl
  都能满足你的要求,建议你找本简单的书看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