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c仿真求助

楼主(2012-03-09):
我现在在使用verdi的时候,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我是用nc对FPGA进行仿真的,但是有时候为了验证别的模块就不想使用FPGA相应的一些组件,但是我在用`ifdef开关把其屏蔽后,这些开关组件实际上还是起作用的!因为起不起作用可以从仿真时间上看,再用开关将其屏蔽后,仿真时间差不多,那我就想在nc-verilog中的.vc文件中将那些FPGA上的相应文件使用类似verilog中的`ifdef命令将其注掉,请问我该怎么做?谢谢!

网友:
你取消的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确实是将使用FPGA相关模块的部分给注掉了!我想因为.VC文件中还有altera的IP的相关文件,会不会是这些文件造成nc每次仿真都要做一些FPGA仿真才需要做的工作,从而导致仿真时间并没有缩短!望指教!

网友:
用makefile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小弟初入此道,对makefile完全不懂!望大虾指教一下有没有在.vc文件中的类似于`ifdef这种开关的用法!

网友:
回复 网友C:

假如我没理解错的话,你说的vc是指的file list吧,我没对它作过什么处理。要做还是在script上想办法,比如makefile中可以设置不同的分支,调用不同的vc等等。

网友:
1、首先应该是你的`ifdef没有用对,不然一定可以生效的。你要grep一下你的文件,看是否在某个文件中定义了该宏。或者把`ifdef改成`ifndef试试。
2、你执行nc仿真时使用的的命令应该是irun(nc-verilog....) -f xxx.vc -define xxx  ..... ,你就按照6楼的建议做两个 .vc文件,然后执行命令时指定相应的.vc文件即可。
3、实在不行,讲FPGA代码注释掉编译下,呵呵(此方法最方便,但不推荐)

楼主:
回复 网友B:

    makefile我不太懂,请问使用perl或者tcl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在nc或者verdi中使用的.vc文件是楼上所说的filelist吗?这种文件有啥讲究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根据您所讲的方法,将相应的代码段注掉了,但是依然显示我所启用的那一段IP在起作用,这是不是讲altera提供给nc的文件只要在文件列表中就是有效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