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时提取文件中相关warning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2-03-09):
如题,
在run nmLVS时,在抽取文件lvs.rpt.ext中出现了很多warning。
Note:  LVS已经PASS了,现在就是在Debug文件中出现的warning,error等。
其中一些典型waring如下:
第一类:
Extraction Errors and Warnings for cell "win_corner"
-----------------------------------------------------------------------

WARNING:  Open circuit - Same name on different nets:
          Name:  "VDD"
          (1)  at location  (22.045,240.95)  on layer  139  on net id  2
          (2)  at location  (75.905,240.95)  on layer  137  on net id  2
          (3)  at location  (0.05,215.475)  on layer  135  on net id  3
          (4)  at location  (25.525,240.95)  on layer  135  on net id  3
            .....
         The name was assigned to net 2 .
第二类:
Extraction Errors and Warnings for cell "ICV_1111"
---------------------------------------------------

WARNING:  Stamping conflict in SCONNECT - Multiple source nets stamp one target net.
          Net 6 is selected for stamping.
          Rejected nets:8
第三类:
Extraction Errors and Warnings for cell "u3s_45"
------------------------------------------------------------------

WARNING:  Unattached label:
          Name  "gd"  at location  (89.22,-371.78)  on layer  126

WARNING:  Unattached label:
          Name  "gd"  at location  (291.63,-372.41)  on layer  126
WARNING: Unattached port "vp" at location (87.3,-573.81) in cell “u3s_45”
第四类:

Extraction Errors and Warnings for cell "u5_32"
-------------------------------------------------------

WARNING:  Short circuit - Different names on one net:
          Net Id:  1
          (1)  name  "VDD"  at location  (37.78,5.2)  on layer  135
          (2)  name  "VDD"  at location  (37.78,70)  on layer  135
          (3)  name  "VDD"  at location  (37.78,77.2)  on layer  135
          (4)  name  "VDD"  at location  (37.78,84.4)  on layer  135
          (5)  name  "VDD"  at location  (37.78,91.6)  on layer  135
          (6)  name  "VDD"  at location  (37.78,98.8)  on layer  135
          (7)  name  "VDD"  at location  (37.78,106)  on layer  135
          (8)  name  "VDD"  at location  (37.78,113.2)  on layer  135
          (9)  name  "VDD"  at location  (37.78,120.4)  on layer  135
          (10)  name  "VDD"  at location  (37.78,127.6)  on layer  135
          (11)  name  "VDD"  at location  (37.78,134.8)  on layer  135
          (12)  name  "VDD"  at location  (37.78,142)  on layer  135
          (13)  name  "VDD"  at location  (37.78,149.2)  on layer  135
          (14)  name  "VDD"  at location  (37.78,156.4)  on layer  135
          (15)  name  "VDD"  at location  (37.78,163.6)  on layer  135
          (16)  name  "VDD"  at location  (37.78,62.8)  on layer  135
          (17)  name  "VDD"  at location  (37.78,19.6)  on layer  135
          (18)  name  "VDD"  at location  (37.78,26.8)  on layer  135
          (19)  name  "VDD"  at location  (37.78,55.6)  on layer  135
          (20)  name  "VDD"  at location  (37.78,12.4)  on layer  135
          (21)  name  "VDD"  at location  (37.78,34)  on layer  135
          (22)  name  "VDD"  at location  (37.78,48.4)  on layer  135
          (23)  name  "VDD"  at location  (37.78,41.2)  on layer  135
          (24)  name  "vp"  at location  (5,166.41)  on layer  137
          (25)  name  "vp"  at location  (11,166.41)  on layer  137
          (26)  name  "vp"  at location  (35,166.41)  on layer  137
          (27)  name  "vp"  at location  (17,166.41)  on layer  137
          (28)  name  "vp"  at location  (23,166.41)  on layer  137
          (29)  name  "vp"  at location  (29,166.41)  on layer  137
          The name "VDD" was assigned to the net.
有些确实在单个cell里是open或者short了,但是有些根本没有open或short,确报出来了,而且在block里也报出text open的问题。
哪位大侠能够指点一下,怎样Debug这些warning啊,另外在runset中有办法设置选项来消除或者减少这些warning吗?非常感谢!
另外,想请问下lvs runset中有什么选项可以忽略layout本身带的所有TEXT?
A:慢慢Debug,确认

网友:
知道原因并确认的话,可以无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些看感觉是误报,因为查看gds根本看不出所报的warning信息。
    我现在就是不清楚有些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Warning写的很清楚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查看版图时,有些warning似乎与版图上表现出来的不符,这样怎么办啊?

网友:
那些个坐标的位置是那些个子单元内的坐标,不是你验证的这个cell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这些warning是出现在sub单元中的,我现在已经逐个确定了这些warning。其中有些报出来是真的short或者Open或unattached;但是其中也存在一些根本不是short或者Open的,但还是报出来warning了。
故我现在有两个问题:
1.误报的要怎么Debug.
2.在runset里怎样的设置才能消除或者减少这些warning.
Thanks!

网友:
误报的就无视吧

TEXT DEPTH 或PORT DEPTH会不会好用?我没试过

我觉得应该都报出来,检查的越细越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着用了TEXT DEPTH,不过貌似不好用,影响好像不大。
版主另外想请教个问题,40nm TSMC 工艺中为什么必须加FILLER CELL 才能过LVS,若不加FILLER 就会出现很多CELL INCORRECT,POWER不正确。你知道原因吗?谢谢

网友:
FILLER  CELL和你什么工艺没有关系,目前的所有数字PR最后输出gds前都要加FILLER cell的
如果不加filler,不用说LVS了,DRC估计也很多错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DRC 是会有很多错误,但是一些前辈说,他们做65的时候做LVS不加FILLER也可以过,这点有些不理解了,版主能帮忙讲解一下为什么LVS为什么需要加FILLER才能过的原因吗?谢谢版主

网友:
如果在FILLER的spice网表中有管子的信息,在做LVS时就必须在输出网表时加上FILLER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额,你说的情况是需要的。
但我说的情况是在从EDI 导出GDS前为什么需要加FILLER CELL,我知道需要加才能过,也隐约的知道这是必须的,但是就是理不清为什么要这么做。
是指GDS(layout)不是netlist。

网友:
加FILLER CELL最基本的是需要把阱区和注入框连起来

网友:
你自己把gds导到virtuoso中看看,分析一下,应该不难得到答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是这个意思,我大概懂了。非常感谢!
嘿嘿,能讲一下FILLER具体的作用吗?麻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好的,谢谢!

网友(2017-05-23):
没有明白,请问unattached label之类的warning是什么意思?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