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chargepump中使用齐纳二极管限压是否会增大电路功耗

楼主(2012-03-09):
在芯片chargepump中使用了6.5V齐纳二极管进行限压
请问这种限压方式跟采用比较器管chargepump的osc的限压方式那种功耗更低?

网友:
比较器管的chargepump的osc的限压方式是什么?
chargepump的环路不就是开环,闭环?

网友(2019-01-16):
zener通了的时候会跑电流的,这个电流基本就是不受控的,肯定比分压的那点电阻的电流大啊。
肯定用检测+调制的方式会更省功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