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us相关问题!

楼主(2012-03-09):
在xp下安装了cadence ius5.4(当然这个版本是很老了),之后是一系列的设置环境变量。。。。。。
好不容易安装成功,可以编译仿真d的。但是新的问题来了,开启ncverilog程序就要等个8分钟左右,跟老牛差不多.......
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是license导入的问题,还是环境变量设置的问题?纠结啊~~~~
安装的话就根据readme里面搞的,环境变量的设置是在网上搜的,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版本的,下边两步是设置的环境变量问题,我贴出来请路过的各位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1.CDS_LIC_FILE 5280@219.223.169.100; 7000@166.111.64.147
2.SNPSLMD_LICENSE_FILE 17000@219.223.169.100; 7000@166.111.64.147
将C:\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hosts文件里增加两行:
     219.223.169.100 mars
     166.111.64.147 ic

网友:
你的license服务器太多,要搜索很长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变量设置很纠结,这种设置是在网上搜的,也不知道其用意。
不知道有没有可行改进方法?

网友:
只加IUS license的服务器,其他的先去掉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设置也能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呀!不过今天开机运行又和刚开一样了,报错。
开始时modelsim和ius使用相同的换进变量,卸载modelsim后按照破解可以用,问题是上面提到的。
不过今天有悲剧了,请问,你有什么设置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照你的方法,去掉SNPSLMD_LICENSE_FILE运行时间还是一样,更悲剧的是今天打开ius仿真时,又报错了。
这种破解的方法不是很稳定呀,不知道版主有ius5.4的相关设置方法?

网友(2012-05-22):
回复 楼主:

    请问LZ, 你这个IUS5。4哪儿来的,能不能给小弟传一个啊,一直找不到IUS的包,可把我愁死了

网友:
哦  我需要linux下的版本呢,你这个是iXP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