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 DDR2 controller ip核后仿时,mem_dq信号比mem_dqs信号晚一个时钟周期

楼主(2012-03-09):
对Altera DDR2 controller ip核后仿时,mem_dq信号比mem_dqs信号晚一个时钟周期,各位大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怎么做才能这两个信号对齐呢?

楼主:
前仿结果正确,估计是时序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你在做DDR2IP的后仿的时候,都用了那些文件,除了220model.v以及altera_mf.v、altera_primitives.v,有没有相关做后防的文档可否上传一份啊?谢谢!

网友(2012-05-08):
你能搞清楚你后仿时候是在读还是在写吗?
这个应该不是错误,dq、dqs之间的位置关系请看ddr2的协议
altera external memory interface handbook 110页给出了altera是如何处理这两个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