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ERC电气规则检查中,因 TieHi ,TieLo导致的错误

楼主(2012-03-09):
有寄存器的输入值为固定的高电平或低电平,如果不使用 TieHi 和TieLo 单元,Encounter将寄存器输入端直接连接到电源线和地线, calibre ERC会报错;

如果使用了Tiehi和TieLo 单元,Calibre仍然报错,报出的错误信息如下:

ERC PATHCHECK POWER && ! GROUND

ERC PATHCHECK GROUND && !POWER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是TIEHI/LO的原因么?

你点开ERC的错误分析一下

楼主:
确定是TieHi导致的错误,我使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做了次试验,例子如下:
module tiehi (sout);
output sout;
wire d0;
   TIEHI LTIE_LTIEHI (.Y(d0));
   INVX1 I2 (.Y(sout), .A(d0));
endmodule

encounter生成版图后如下:

将其转换成spice网表后如下:
.INCLUDE "tsmc18.cdl"
.SUBCKT tiehi sout
XLTIE_LTIEHI TIEHI $PINS Y=d0
XI2 INVX1 $PINS Y=sout A=d0
.ENDS
.GLOBAL VDD
.GLOBAL VSS

calibre中的检查结果如下,错误都指向TieHi单元的栅极和与之相连接的反向器栅极

楼主:
如果设计中不使用TieHi单元,也会报错,例子如下:
module tiehi (CLK,  resetb, sout);
   input CLK, resetb;
   output sout;
   wire d0;
      DFFRX1 I1 (.D(1'b1), .CK(CLK), .RN(resetb), .Q(d0));
      INVX1 I2 (.A(d0), .Y(sout));
endmodule

完成的版图如下,寄存器输入端直接连接到电源

calibre报的错误如下:

错误为下图中淡蓝色高亮的地方:

楼主:
继续求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随便问问:    加上FILLer后再做检查,又是个什么样子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区别

网友:
能把rule贴出来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個在做APR時常發生

网友(2012-05-11):
看LZ在4楼说的, 感觉netlist不是从layout导出似的,直接用前端的netlist跟layout做lvs呢? 呵呵

网友:
弱弱的请问,这种ERC的错误不解决,会导致什么问题。。。

网友(2012-12-17):
属于疑似错误
如果不想报出这种错误,可如下设定RULE:
GND_NO_PWR {
PATHCHK !POWER && GROUND BREAKNAME TIEHI(Y) TIELO(Y)}

// nets with no path to ground but with a path to power
//ERC PATHCHK !GROUND && POWER
//  exclude TIEHI TIELO
PWR_NO_GND {
PATHCHK !GROUND && POWER BREAKNAME TIEHI(Y) TIELO(Y)
}

网友:
一直在招这个mask掉的方法,谢谢版大分享。

网友(2014-03-27):
Reply 3 # magic14

    goodinfo

网友(2015-09-17):
回复 网友B:

    您好,想请教下,由于TIE单元引起的LVS错误怎么解决啊? 说是ERC的电源地短路了,应该是这个意思。 TIE单元VSS 接row的VSS VDD接VDD OUT端连接出去了。 LVS的最终报告说找不到这根线。。不知道为何。

网友(2015-12-24):
涨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