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啊 Tmax读 SPF文件出错啊

楼主(2012-03-09):
在run_drc  xx.spf时候报错,错误是 Rule V8和 Rule V4, 是一个作完compress的DFT源文件,是在做DFT插入scan过程中生成的SPF文件,另外错误就是xxx_sscomp0什么 is undefined, 还有什么illegal context

网友:
问题讲清楚啊,最好上点图?
这样大家怎么帮助你啊?

楼主:
解决了,谢谢,查了2天把DFT过程完整梳理一遍都没发现什么问题,到最后看log发现是tmax版本过低。。真郁闷啊。。用2009的版本就好了

网友:
DFT Compiler 和 TetraMAX 的版本组合一向是个很奇怪的玩意

网友(2012-08-09):
spf究竟用dft生成好呢,还是用tmax(tetramax)生成好?

网友(2019-09-20):
大牛些啊,最终也是没有结论么?求帮助啊

网友(2020-02-24):
SPF是用DC产生的,而不是TMAX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