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PSoC及silicon hive

楼主(2012-03-09):
刚开始接触这方面的东西,还处于入门阶段,谁能介绍下如何入手呢?
Boss说估计会用silicon hive进行系统级设计,有人可以介绍下这个软件吗?
非常感谢。最近看的资料又是处理器设计又是软硬件codesign的,还没弄懂设计mpsoc并进行实例应用的流程是啥。。。
求赐教

网友:
单片多处理器系统,很有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还在摸索中。。。给点建议啊

网友:
系统级就是比rtl级高级点,我正在做。不过是高校研究的那种,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探讨。
一般来说如果你用MPSoC,应该考虑一个计算模型来将你们的应用程序进行并行话,否则的话你的程序不能全方位的利用多核。
MPSOC在rtl级设计的话是相当困难和复杂的,所以需要用系统级设计来完成。
silicon hive 我不清楚。 但我想也是差不多,输入应该是一个程序,并行化,给出一个硬件平台mpsoc的描述,还有映射关系。如何映射这个并行化后的程序到不同的核上。
silicon hive就可以根据这些生成一个可以综合的project,之后你就可以综合生成最终的mpsoc了。:-)

网友:
再说一点,不知到你们是要做产品吗?还是做研究,silicon hive在埃因霍温,可能是埃因霍温理工出的东西。我个人感觉系统级设计不是那么好做的,现在有很多系统级设计的工具。但是每个都有局限性,我们组就有一个。我们组的工具可以做为xilinx的前端设计工具,但是因为库的局限性,目前我们只能用microblaze做为核来设计,可能powerpc也可以。而且设计出来的都是匀质的系统,用个交叉总线。可扩展性很弱,我现在做运行时的多核资源管理。run-time resource management。核间的通讯,还有程序的同步,太难搞了。我这两天都快烦死了。(抱怨一下)

楼主(2012-04-27):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最近比较忙,也没怎么上论坛,我也是高校研究。以前学的engineering,现在转到computer science做的东西区别很大,所以好多东西还不太理解。通过对最近学习的理解,silicon hive(属于intel了,以前还有自己的主页,现在连网站都没了,什么都莫有。。。)就是定制一个或多个processor,然后在这些processor上跑app。较rtl的优势在于不用自己一步一步的编内核 simulator complier了,可以自己生成。且可以裁剪内核,这是目前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也是高校研究的话呢我们可以探讨一下。你在那个大学。我并不清楚你要用的这个silicon hive。但系统级的设计,首先你需要考虑的是程序的并行性,如何将一个我们平常写的程序(通常来说都是串行程序,sequential  application。目前来说都是c或者c++写的程序,实际c是最多的)。其次将程序并行话以后,你需要将并行的不同部分映射到不同的核上。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软硬件联合开发的过程。你知道了程序到核的映射关系,用一个系统级的工具直接生成一个rtl级的代码用于综合。因为多核在rtl级设计是非常容易出错和消耗时间的。

总体上来说,系统级就是在一个很高的抽象层来看整个系统,包括软件和硬件。

网友:
Single-chip multi-processor system,IT IS VERY NICE TOPIC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题目一点都不新了。十年前可能就开始研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i know but it's good............

网友(2013-06-25):
2011/03/23 Intel收購Silicon Hive 加強與ARM芯片競爭

Silicon Hive 後來是否用 Intel ATOM CPU ??

Silicon Hive是否當初是賣 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