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opencore上的oc8051IP核在FPGA上实现的疑问

楼主(2012-03-09):
请问大家有把oc8051放在FPGA上实现的么,我现在的问题是把仿真调试好了,可是采用altera例化的ROM作为oc8051的片外ROM时再进行仿真(modelsim调用altera的库),读取ROM中得指令时序不对,导致8051的CPU动不起来。问题肯定出在wishbone的总线时序和altera的ROM之间。大家一起交流一下吧~谢谢了!

楼主:
我自己顶一个

网友:
估计是你的8051核的引脚上没有一个buffer,而wishbone没有跟上8051核的速度

网友(2012-05-01):
楼主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RTL级仿真没有问题,但是就是下载实现不了,我用的也是altera cycloneII ,DE2,现在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
好好看吧,肯定可以,我已验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给大家讲讲你的验证中,ROM这一块是怎么做的么?我是真的没太多思路了~谢谢!

网友(2012-06-17):
直接用altera内部的ip rom弄。

网友(2012-08-11):
signaltap 抓信号看一下。

其实大部分问题是可以验证出来的。
ps:仔细检查一下仿真、综合、布线过程的warning信息

网友(2013-04-18):
ROM是并行读取32bit,因为8051指令的长度不一,故而地址不是4个字节对齐的
只要ROM的地址寻址,解决这个问题就OK,我是用多块RAM地址交叉解决的

网友:
话说我用dw8051下到de2的板子上也有问题,用quartus自带的ip ram,时序有问题。在进栈出栈的时候,ip ram速度居然慢了,导致读出来的数错了。。

网友:
DW8051读写RAM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因为他最少有4个CLK完成一条指令
在安排RAM的读和写,fetch程序,都很容易安排好,流水线比较简洁,商业IP的稳定性也很好

我正在给OC8051加调试模块,可以和Keil uVision联合调试
oc8051是1T的8051,多数指令的执行只需1个CLK,pipeline也复杂些
IP已经跑起来了,细节还在研读,然后就是加调试模块了
http://bbs.eetop.cn/thread-390441-1-1.html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把设计资料给我发一份吗,我现在正在做51IP核的开发,谢谢,我的邮箱guoxixun4213@126.com,谢谢。

网友:
可以参考http://wenku.baidu.com/view/8df1381b6c175f0e7cd13783.html
http://wenku.baidu.com/view/a9c444f3aef8941ea76e05c9.html

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leishangwen/5173363

网友(2014-11-27):
我也在学啊

网友(2016-07-21):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最近也在学习oc8051,是按照《DE2上使用OC8051运行点灯程序》先来实践一下,其中(一)可以实现,但是(二)不能实现,下到板子上后led灯全亮,通过rtl仿真,看到p1口的输出,先是复位,然后0x01,然后变成0x00,之后又始终为0xFF,通过(二)给的汇编程序,发现跳转指令好像不能正确执行诶,因为rtl仿真时看到r2等寄存器好像不是按照程序变化的。我也通过网上查找一些资料,好像是说oc上下的8051存在一些bug,导致某些指令不能正常执行。请问您当时做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bug呢?期待您的回复,谢谢。
(一)http://wenku.baidu.com/view/8df1381b6c175f0e7cd13783.html
(二)http://wenku.baidu.com/view/a9c444f3aef8941ea76e05c9.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主您好,我最近也在学习oc8051,参考的《DE2上使用OC8051运行点灯程序》应该是您提供的吧,非常感谢给我们提供一份宝贵的资料。想请教您个问题,就是(二)中结果我未能实现,p1口输出不对,复位后先是01,再00,后始终为FF。网上说oc上下的8051可能有一些bug,不知道您是否是修改后才做出的(一)(二)呢,我的代码是oc上直接下下来的。期待您的回复,谢谢!

网友(2016-08-23):
关于opencore上的oc8051IP核在FPGA上实现的疑问

网友(2018-11-19):
感謝大大無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