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pc的概率密度进化

楼主(2012-03-10):
这里指的概率密度是什么概率密度?先验概率密度还是后验概率密度?

网友(2012-05-20):
一般谈到概率密度进化是指后验概率

楼主:
后验概率的含义是什么?这个我一直没整清楚。是不是类似于贝叶斯分析的那种东西?

网友(2013-08-26):
我觉得,这里的概率密度,是指在特定信道(BSC,BEC...)和特定噪声情况(AWGN...)下,对于特定校验矩阵的0,1分布,码字的比特出错概率密度函数。至于先验还是后验,我认为是先验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