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HEL 6中安装好ads2011并设好各种路径后运行ads,结果“”Command not found“

楼主(2012-03-10):
命令行运行“echo $path"会显示ads的安装路径,“which ads”也给出正确的结果,察看了ads文件的permission也显示可执行,但在终端窗口运行“ads”时总是给出“Command not found”。我的shell是tcsh,打开看了看ads文件,是ksh,但应没问题,因我在“Fedora Linux 4”里是同样的设置,哪里没问题。

恳请各位大侠相助!

楼主:
另,即使我在ads的bin目录里键入运行“./ads”,结果也同样是“Command not found”。

我同样装了matlab,结果运行没问题。

网友(2012-04-29):
先把配置运行一遍再运行就好了,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
所以 ads2011
能在 rhel6  類 os 跑..

网友:
回复 网友A:

ADS是因为你没有设置环境变量造成的

网上有一个关于设置ADS环境变量的

matlab的很好办,创建一个软连接放到/usr/bin里面就好了,以后运行软连接的名字就好了

网友(2014-01-25):
同样的问题求解啊

网友(2014-12-14):
我的问题是“libgs1.so”无法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