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encounter中用什么命令来打via。出现open net如何手动修好??

楼主(2012-03-10):
在做clock 布线的时候,部分地方出现open net,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如何手动解决这种open net 的问题。如果我想用via将些open net与cell的输出pin连接在一起,我应该使用什么命令?
请版主们,前辈们指教。谢谢啦

网友:
encounter里手动连线过去会自动打孔的

网友:
自己拉过去就行了,比模拟版图方便的就是自己会自动打孔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两位的回答,但是,我这边是这样的情况,从连接关系上看,单元的Z pin是已经连接到了该连的net上了,但是,encounter根本没有没有好好的打孔帮我把Z pin 真正的连到我的net上,它只从第一层打孔到了第5层,我的net在第九层。因此做连接性检查的时候报出 open net。

网友:
回复 网友B:

    想手动做的话,可以拉M9到你想连的Cell的PIN上,就可以连接了啊,不过,从M9拉到M1是不是stack太大了啊。

请高手指教

楼主:
目前我的问题已解决,直接使用route edit ,然后把net选项选择成需要连接的net,在route的选项上选择两个金属层,规则等,然后直接在图形界面上点wire edit,即可将想练得pin与ne连接上,熟悉这个以后,就编写脚本批量处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