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NA s11 smith chart 带宽 RF IC CADENCE

楼主(2012-03-10):
怎样从这张图中看出 LNA 的 S11 的带宽呢?

网友:
smith图上看带宽,要看驻波比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怎么操作,详细的说说啊。

网友:
其实都一样的,从S11幅度看是小于-10dB或-15dB的频率区间,从驻波比看,是小于2或者1.5对应的频率区间

网友:
看不懂啊。。。

网友:
S11的带宽是什么意思? 应该是系统工作带宽吧?一般把S11换算成dB 20*log10(abs(S11)) ,横轴是频率,然后低于-10dB的一段,可以认为是匹配的频率点,即输入阻抗接近信号源阻抗,输入信号的功率可以顺利进入系统。从smith圆图中看,是S11接近圆图中心点的频率点。

网友(2015-06-14):
具体怎么操作,详细的说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