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布线

楼主(2012-03-10):
各位前辈
          我最近在做一个项目,2w个标准单元,.5工艺,两层金属,5.6*3.7的面积,这个布通的可能性大不大?

楼主:
后端设计版图的时候 有没有一个指标可以衡量 不管后端怎么优化 也布不通 必须增加面积或者修改代码

楼主:
求高人指点啊

网友:
1.计算Net的个数。
2.计算Routing Track的个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概一个什么比率就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比率的概念。只能大概估计,如果估计出来 Routing都route不通,那只能增大面积了。

网友:
你这个问题主要是没有Metal1的绕线空间,
如果用两层想布通,在水平方向留Metal1 的走线空间,至于隔几行std cell 之间留多大空间只能通过run去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