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wermose管的几种省面积的画法(已解决)

楼主(2012-03-10):
powermose管的几种省面积的画法是哪些呀?在网上没有搜到,还忘有相关资料的高手提供相关资料~~谢了~~

网友:
在《模拟版图的艺术》中有介绍,可以看一下。

曲栅的画法相对省面积,但是W/L值不准。

网友:
可以用华夫饼结构,也可以用曲栅结构,两种结构的优劣,模拟版图艺术书上都有,自己看吧

楼主:
谢谢以上的回答~~

网友(2012-04-10):
曲栅的宽长比,怎么计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致这样算 W=POLY与ACTIVE相交长度/2;L=area(POLY AND ACTIVE)/W。粗略估算的话就按poly中心长度和宽度算吧

网友:
据说做大功率MOS管的版图,有很多讲究,最好把大的管子分成N多小管子。金属要尽可能宽来着。仿真的时候还要对MOS器件模型进行加强。添加击穿模型。

网友:
跑下LVS不就出来了啊?有这么麻烦??

网友(2014-01-15):
謝謝大大分享 小弟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