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 测试值不一样

楼主(2012-03-10):
做了一个温度传感器,但是流片回来后发现每片的测试值都不一样,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老大,你什么信息都没有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量的是绝对值吧
   你看看相对值,是怎么样地

楼主:
每一片的相对值偏差在10个LSB左右,这个应该是电源干扰造成了,但是每一片的中间值都不一样,有的F0,有的70,有的偏的更远。

网友:
没有测试pin么?到底是temperature sensor问题还是ADC 的问题,需要debug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放测试pin,悲剧鸟啊,所以想知道可能会是哪里的问题呢,是ADC的比较器,还是基准电压。。。或者是失调造成的吗?

楼主(2012-08-30):
我现在怀疑是电阻的画法有问题,应该用差值结构,我们目前用的蛇形结构~

网友:
测试系统也有可能引入类似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是MISMATCH的影响,这是没有办法的。
只能想办法减小或者校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减小mismatch的办法呢?   我现在在做用eeprom来校准sensor,不知道有没有其他想法。。

网友:
不知道你电路的具体结构,一般来讲是增加尺寸,MOS管的话增加vdsat的效果也很不错。另外,版图布局也很重要。
不过,具体电路具体分析。你得看你的mismatch主要是在哪里产生的,是在sensor中产生的还是只是ADC产生的。像ADC中的mismatch产生的DC offset是可以使用电路结构消除的,而由ADC的Verf产生的gain offset就只能校准或者采用外部ref来消除,要不然只能减小mismatch来减小gain offset。个人觉得,温度的sensor,如果需要有精确的温度的话只能校准。而且芯片量产的时候还会有process的影响,与mismatch差不多,只是一个是相对于晶体管,一个是相对于wafer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分析可能是sensor的vref偏差造成的,所以现在的方案是用内部eeprom做初始化修调,在中测的或者成测的时候来校准。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