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善版]Silvaco在linux下的安装方法

楼主(2012-03-10):
2012.03.10

貌似图片复制不了,有照片版请看附件 修善版linux版安装教程.doc (6.2 MB , 下载次数: 568 )

(注:“//”开头的步骤可以略过。/**/部分是我个人的注释,不是程序段。windows的步骤要做,linux的也要做,因为linuxsflm服务是从windows中获取的。这个安装版是我在某个安装版本上改的,我只修改了其中一部分,所以像用户名称什么的可能不一样,但是安装思路是一致的。)

[修善版]Silvacolinux下的安装方法

                                       ——提供给要学习silvaco软件的各位

背景:

我原本就有虚拟机,虚拟机下有个Centos,试过在Centos下安装silvaco,但是没有成功,但是这并不代表说Centos下安装不了silvaco,其实真相我不知道。另外,安装redhat,再在redhat下安装silvaco,我用了大概三天半的时间,时间主要是花在后面的silvaco软件的启动问题上。因为网络上流行的,也就是我修改的原版,它后面解释的不是很清楚,也有解释错的,所以害我用了很多时间,不断在网络上搜索问题啊,不断的尝试程序调试啊。出现的第一个问题,也是终极问题就是

SFLM Transport ErrorHost unreachable ,connection timed out

后来终于在某论坛高人的指点下,我才意识到要在windows下安装某个程序(TCAD),以获得SFLM服务,才能在linux下正常启动silvaco

另外,有一点需要强调的就是在最后设置要用到的IP地址是主机的IP,而不是VMnet8的。

本文只是为了让后人能够更顺利的完成silvaco的安装而写,并不存在对原作者的挑衅。希望大家都能谅解。

假如编写中有问题还请大家提出来,我会尽快核正,以免误了后人。

正题:

安装windows xp版本的silvaco ,这个网上都有:

1、安装TCAD 2007.04(就是文件名含有“TCAD”的exe文件),安装过程中出现与“license”相关的选项勾上(印象中只有一项,并且是在弹出的第一个框里),password的写123456就行了。然后在系统服务里停止含有sflm的服务进程。

2、把rpc.sflmserverd.exe拷贝到下面的路径:(下面的文件名仅类似,libTCAD安装后出现的)\lib\rpc.sflmserverd\8.0.3.R\x86-nt替换原来的文件。

3、在同一个文件夹下运行含有sflmexe程序。

4IE打开 http://127.0.0.1:3162,在页面的下方可以看到 Machine IDs,也就是SFLM_ID,例如,Machine IDs: xyj-PC-82f05588-27ec6a96,其中xyj-PC-82f05588-27ec6a96就是SFLM_ID了)

5、修改Silvaco.lic中下面的一行,用你的SFLM_ID替换XXX,记得点保存。

LM_HOSTIDS XXX

6、拷贝修改后的Silvaco.licetc文件夹下

7IE打开 http://127.0.0.1:3162,点左栏Install new license(s), 点右下边的install saved file,点浏览,添加刚才修改过的Silvaco.lic,NEXT後出现

SFLM has installed the specified license file

"C:\WINDOWS\var\opt\sflm/licenses/Silvaco_12345.6.lic".
         Silvaco_12345.6 has licenses for server(s):
        xyj-PC-82f05588-27ec6a96           /*
你的SFLM-ID*/

注意:偶爾會有找不到lic伺服器的問題,由於lic伺服器每隔一段時間會出錯重起,你需要等待它重启後才能用。

//8、检查license状态,所有license现在应该正常可用了。

9XP系统下,启动silvaco deckbuild,软件提示“working directory is invalid ....Examples 里面提供的文件也不能运行,同样提示无效路径.(没关系的,不用理)

在安装主目录下新建一个work文件夹就OK了,Windows版安装成功。

//10、设置局域网其他用户到该PCip地址获取license

所有人应该正常可用。

(我需要提出的是:如果你是vista用户请注意,虽然xp版本的也能使用,不过要注意如何操作,在开启和关闭服务的时候如果不能关闭,也就是复制破解exe覆盖文件时不能覆盖,请注意请在关闭和开启服务时右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这样就能正常使用了。)

二、安装VMware 5.5虚拟机及redhat系统

1.从网上下载VMware 5.5(及注册码)及redhat系统

2.安装VMware 5.5,输入注册码,重启电脑。

VMware 5.5不支持vista用户,使用vista的请注意应当下载VMware 6.5以上版本。)

3.新建虚拟机file->new->new virtual machine

4.直接下一步

5.选择Typical 下一步

6.选择系统点linuxredhat linux->下一步

7.选择安装的路径以及虚拟机名

8.网络模式选择NAT模式

9.选择虚拟机分配的空间(8G以上)

我分配了12G

10.选择镜像文件,双击CD-ROM,选择redhat三张iso文件的第一张光盘文件(或者选择使用光盘安装)

(vista 用户若安装6.5以上版本,不需要在此选择镜像,在新建虚拟机的时候会让你选择)

11.start开始运行虚拟机安装光盘镜像,开始安装虚拟机系统,直接回车

12.选择skip

14.选择简体中文,下一步

15.键盘选择,us English

16.一定要选择ps/2鼠标,无论你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一律选择ps/2鼠标,如果选usb 鼠标后面鼠标会不听话

17.直接下一步,选择自动分区,——>是(因为在虚拟机上运行,不会格式化硬盘数据,不必担心,直接自动分区格式化就行了),不停地下一步。

18.设置根root用户密码,并安装软件包(你可以选择默认,也可以自定义),继续下一步

要记住此密码

19.开始安装软件包,安装完第一个镜像文件会让你插入第二张光盘

20.选择vm-->settingsàcd romà浏览选择第二张光盘镜像iso

(注意看看connected有没有打勾,不打勾不能继续安装)

21.选择第三张光盘镜像,方法同上

22.点否——>我不想创建引导盘

23.选择默认虚拟显卡

24.在选择显示器之前我先提醒大家先做好备份,一面显示器选错了,重启没有图形界面
snapshot
,可以看下备份方法,如果安装不好,可以选择revert snapshot来恢复备份

选择显示器,台式机选择一个型号相仿的就行了,如果笔记本,就选择一个频率在60hz左右的就行了。你可以看下一步,有没有选择1024*76824真彩色,如果没有请重新选择显示器。(型号配置后能找到上面两个参数那说明这配置没问题)

25.一直下一步,重启进入欢迎界面

26.进入登录界面,用户名root,密码( 你刚开始安装系统时输入的根root密码)

(也可以是别的名字,如xyj,此时可以设置别的密码,但是xyj是普通用户,而root是超级用户,前者没有修改根目录的权限,而后者有。建立普通用户,是为了维护系统的稳定性,但是权限低,修改文件麻烦;而超级用户,权限高,可以修改任何文件,但是容易造成系统文件缺失或失效等。选择哪种,自己看,我选择第一种,因为我不想有重装这危险。)

三、安装VMware-tools

1.vmàinstall vmware-tools,系统会自动打开一个文件夹,里面有两个文件(不一定两个都是压缩文件)

2.gz后缀的文件复制到虚拟机目录下,并卸载光盘

我放在/目录下

右击打开终端   输入
       umount   /dev/cdrom

/*超级用户#下卸载,转入超级用户的密码就是root密码,终端中输入密码它不会显示,但是它会验证密码的对错*/

3.那终端最小化,待会再用。直接点那gz后缀的压缩文件,鼠标右键直接解压,解压后会出现vmware-tools-distrib文件夹。

4.在终端中转到vmware-tools-distrib,假如该文件所在路径是/home/xyj/vmware-tools-distrib,那么在终端中输入cd /home/xyj/vmware-tools-distrib

/*指令之间有没有空格符是不一样的,要注意留空格*/

再输入./vmware-install.pl

(开始安装vmware-tools,一直enter下去,直到分辨率的选择————我的安装貌似不用再选分辨率呢)

5.选择分辨率(推荐使用1024*768),选择其他可能会重启后无图形界面,或者不符合屏幕

还是一句话,可以在选择前做好备份工作,可以备份很多次

6.重启虚拟机

注意:关闭虚拟机必须先关闭操作系统,再关闭虚拟机,否则系统可能会出现问题。

如:打开虚拟机进入系统时出现:Unable to open kernel device "\\.\Global\vmx86":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Did you reboot after installing VMware Workstation?

尝试关闭虚拟机,然后在cmd下输入命令:net start vmx86cmd刷新后再开启虚拟机。

四、安装silvaco

1.要将silvaco文件复 制到虚拟机,要建立共享,通过此文件夹进行windows与虚拟机之间的文件传输,共享方法如下

Vmàsettingsàoptionsàshared folderàadd

选择silvaco所在文件夹及自己设置的共享的名称

2.共享后可在/mnt/hgfs/目录下找到此文件夹,复制silvaco linux版本安装文件至虚拟机

我新建了个文件夹/eda

3.同上,对那安装文件,鼠标右键点解压文件

4.关于开通虚拟机网络的相关设置。

打开终端

在超级用户的情况下(下面的#都不用输入)

修改对文件ifcfg-eth0权限,即添加“写”权限

# chmod +w /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ifcfg-eth0

然后打开ifcfg-eth0文件

# gedit /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ifcfg-eth0

在打开的文件中,程序最后面加入

check_link_down()

{

return 1; /*1是阿拉伯数字,不是小写的L*/

}

保存退出该文件

超级用户下,输入

# ifdown eth0

# ifup eth0

在主机中查看VMnet8的状态,看看接收的数据有没有不时的增加,有的话就是网络通了

接着建立环境变量

# gedit /etc/csh.cshrc

在打开文件中最后面加入下面两段语句

set path = ( $path:q  /home/xyj/bin)
/*
后面的目录/home/xyj/bin就是silvaco解压后bin文件夹所在目录*/

setenv SFLM_SERVERS  XX

/*XX是主机的ip地址,如“202.38.255.255,这个ip设置的结果就是把linuxwindows联系起来了,直接的说就是linuxSFLM服务了*/

5.打开终端,输入

csh

deckbuild -as&

(若出现host unreachable问题,那么电脑开始搜索里输入命令services.msc,进入服务控制面板,找到IPSec服务,禁用,重启电脑)

界面打开了

网友:
虽然我不用这个软件。但是对于lz这种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我必须赞美。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夸奖!

网友:
1. step by step,淺顯易懂,並且也包含一些實際經驗上的叮嚀提醒...........嗯 !!.........樓主真厲害 !!

2. download redhat iso files :
RedHat 7.3
ftp://ftp.kh.edu.tw/pub/Linux/Redhat/iso/7.3/valhalla-i386-disc1.iso
ftp://ftp.kh.edu.tw/pub/Linux/Redhat/iso/7.3/valhalla-i386-disc2.iso
ftp://ftp.kh.edu.tw/pub/Linux/Redhat/iso/7.3/valhalla-i386-disc3.iso

RedHat 8.0
ftp://ftp.kh.edu.tw/pub/Linux/Redhat/iso/8.0/psyche-i386-disc1.iso
ftp://ftp.kh.edu.tw/pub/Linux/Redhat/iso/8.0/psyche-i386-disc2.iso
ftp://ftp.kh.edu.tw/pub/Linux/Redhat/iso/8.0/psyche-i386-disc3.iso
ftp://ftp.kh.edu.tw/pub/Linux/Redhat/iso/8.0/psyche-i386-disc4iso
ftp://ftp.kh.edu.tw/pub/Linux/Redhat/iso/8.0/psyche-i386-disc5.iso

RedHat 9.0

ftp://ftp.kh.edu.tw/pub/Linux/Redhat/iso/9.0/shrike-i386-disc1.iso
ftp://ftp.kh.edu.tw/pub/Linux/Redhat/iso/9.0/shrike-i386-disc2.iso
ftp://ftp.kh.edu.tw/pub/Linux/Redhat/iso/9.0/shrike-i386-disc3.iso

PS.
Sorry !! 一時失察,不知之前提供的網址,暗藏玄機.......................現在直接給下載點 !!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我才登录,你就看一下楼下提供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只是尽我所能。谢谢夸奖啊!同时也感谢你提供的redhat下载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实践证明,文件过大,QQ邮箱是发不了的,QQ聊天界面也传不了。于是我注册了网盘~
    我有redhat9,假如你还是找不到redhat8,想要redhat9的话,那就发我邮箱990684979@qq.com,注明“找redhat9”吧

楼主:
实践证明,文件过大,QQ邮箱是发不了的,QQ聊天界面也传不了。于是我注册了网盘~

网友:
先mark,技术贴以后肯定会用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看下我那文档啦,有些东西是需要设置的,你安装我那文档的步骤一步一步做,应该可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搞定了,原来是虚拟机的DNS没有设置,光顾设置IP跟网关了,设得头晕也没弄好,现在搞好了。多谢楼主。

网友:
楼主真有钻研精神,不错啊

网友:
楼主到这一步chmod g+w /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ifcfg-eth0的时候,为什么我的权限改不了啊

网友:
chmod /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ifcfg-eth0’ 的权限: 不允许的操作,什么原因啊,楼主求解啊,是不是因为linux版本的原因啊,我用的Redhat Enterprise 4

网友:
谢谢楼主的敬业精神!!!1

网友:
試一試 :
su
chmod 755 /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ifcfg-eth0

提供參考 !!

楼主:
回复 网友D:

    要在超级用户情况下有没有啊,输入“su”就可以转到超级用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要在超级用户情况下吧,帖子的其他回复中有提到

楼主:
发烧感冒了一周,有些问题没能及时回答,对不起各位!

网友:
感谢楼主,今天研究半天silvaco 2010 linux的安装,我一直卡在如何让将主机license和虚拟机连接起来,试过许多方法,
找了许久,终于找到此教程(貌似是的另外那个安装word,不知是你写的不),对我有用的有一句即 setenv SFLM_SERVERS  XX
(注意setenv 貌似要写成set env),

本来我也还想着写一篇的,看到楼主如此详细的写明此教程,,太令人佩服,也没必要再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setenv 不需要写成set env

网友(2012-08-09):
回复 网友D:

   你有没有先su一下?如果是普通用户是没有办法chmod的。

网友:
自己安装失败了,看看教程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2012-09-09):
急需这个东东

网友(2013-01-02):
楼主,我用的是校园网,学校的认证客户端只让用一块网卡,所以我只好把vmnet1和vmnet8这两块虚拟网卡禁用了,用NAT方式让虚拟机上网,结果无法实现楼主说的方法,也就是说vmnet8不能用了,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启动虚拟机下的SFLM服务呢?已经折腾了很长时间了,跪求答案!!跪求!!!
输入./sflm后的错误信息如下:No versions found for sflm_monitord for this platform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哥们,我是在虚拟机下安的,无法启动SFLM服务,你是怎么做的,告诉我好吗?感激不尽。。

网友:
his works on redhat. it should work on centos as well. same kernel n setting just a different interface.

网友:
你好,我按照你说的步骤做了,前面都没问题,就是到最后一步运行deckbuild时出现了说“No versions found for deckbuild for this platform"
我用的是VMware6.5.3。一开始装了TCAD2012,出现这个问题,我以为是版本的问题,于是换了TCAD2007重装,还是这样。应该怎么解决呢?谢谢!

网友(2013-03-31):
回复 楼主:
大神,请受我一拜,大详细了,您的工作态度值得令人尊敬。我照着你的文档,安装了一便了。有个问题,请教之。
你在最后“接着建立环境变量

# gedit /etc/csh.cshrc

在打开文件中最后面加入下面两段语句

set path = ( $path:q  /home/xyj/bin)
/*
后面的目录/home/xyj/bin就是silvaco解压后bin文件夹所在目录*/

setenv SFLM_SERVERS  XX

/*XX是主机的ip地址,如“202.38.255.255,这个ip设置的结果就是把linuxwindows联系起来了,直接的说就是linuxSFLM服务了*/

5.打开终端,输入

csh

deckbuild -as&

(若出现host unreachable问题,那么电脑开始搜索里输入命令services.msc,进入服务控制面板,找到IPSec服务,禁用,重启电脑)

界面打开了
能否在详细点,我照着你的环境变量,怎么也配置,也不对啊。能否再写详细些,安装silvaco软件软件的步骤,在详细些啊,怎样配置SFLM服务器,没写啊。
小弟,拜谢。

网友:
Silvaco Linux 很好装,至少比Winodws 8 好用

网友(2013-05-20):
我也装过,在Windows7下用VMWARE8 装Silvaco可是还没装完,VMWare里的Windows就当机。
没法装。

网友:
回复 楼主:

    想请问一下版主。为什麽不要在 Windows 下直接运行 Silavco , 而要在 VMware 里装一个 linux 来运行 Silvaco?
是不是通过以上的方法可以避过Silvaco暗自里链接Silvaco的网站来侦测Silvaco License的合法性?
小弟也有在VMWare里装过Windows XP来装Silvaco,可是装到一半就当机。请问您有没有试过?
我的HOST是windows 7, VMware Workstation 9.0.0-812388, 装Windows XP没问题,可是Silvaco装不了。VMware 里的Windows XP当机。可否有方法可以解决? 谢谢

网友(2013-08-14):
ubuntu下可以不?

网友(2013-10-14):
回复 网友F:

   请问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啊

网友(2014-05-14):
回复 楼主:

到底是VMnet8的地址还是主机的地址呢?

网友:
参看以下

网友(2014-10-12):
学习一下,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2014-12-03):
感谢楼主的分享,非常有用。

网友(2015-07-03):
请问楼主高人,这个是什么错误,该怎么解决,网上百度的不适用解决。[shipenghao@localhost 桌面]# deckbuild /eda/lib/sflm_monitord/7.4.15.R/x86_64-linux/sflm_monitord.exe: Command not found.
/eda/lib/sipc/1.2.3.R/x86_64-linux/sipc.exe: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stdc++.so.5: wrong ELF class: ELFCLASS32

网友(2016-04-02):
我安装时根本就不需要使用window版本下的sflm服务,只要rpc.sflmserverd破解文件license找的对,直接就成功。

网友(2016-06-03):
下载看看,非常需要

网友(2016-08-13):
这个资源很强大啊,谢谢楼主

网友(2019-01-03):
为什么我按照这个方法做了之后,在输入csh,然后deckbuild的时候会提示"there was a problem obtaining a license for deckbui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