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VDS匹配的问题

楼主(2012-03-10):
LVDS匹配的话,有一下三种做法,哪种是对的呢?
1.在靠近接收端放一个100omh的电阻。
2.在靠近接收端放一个100omh的电阻,并且告诉PCB厂家,这对LVDS差分线的阻抗做成100omh。
3.告诉PCB厂家,这对LVDS差分线的阻抗做成100omh。
其实就是放电阻和做走线的阻抗二者选其一即可,还是两者都得满足才行。

楼主:
再问个问题,我的LVDS是时钟,有两对,我为了保持两对等长,其中一对进行蛇形走线,这样好不好?会不会影响很大呢?但是不蛇形走线的话,两个时钟有延迟,我想综合考虑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两者都满足才好。理论上希望信号一路走过来看到的阻抗都是一模一样的,只要有一处不同就会有反射。
至于pcb走线,我没做过,不清楚,不过不知道如果你做蛇形线,特征阻抗是否还能保持好。

网友(2014-02-28):
LVDS的驱动器在仿真的时候怎么等效负载和传输线?

网友:
1.在靠近接收端放一个100omh的电阻。

网友:
接收與送出端,都必須考慮相對應的阻抗,阻抗匹配應該是看上下級的阻抗來批配的,

也不一定是100歐姆。

网友(2014-05-07):
两者都要满足,差分阻抗有计算公式,另外两条差分信号要紧耦合

网友:
有线宽间距的计算公司的

网友(2016-06-14):
应该是其中一种就可以了。

网友(2025-09-11):
请问LVDS设计时候怎么考虑片内与传输线的阻抗匹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