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个buck电路的纹波问题

楼主(2012-03-10):
我用TL494脉冲宽度调制芯片来驱动P沟道的MOS开关管INF9503,续流二极管用的是IN5822肖特基二极管,纹波有较大的尖峰。

具体表现为在开关管关闭的时候,输出有一个负向的纹波尖峰,大概 50mV——100mV。但是二极管与开关管公共节点(开关节点)上却没有这样的电压尖峰。开关管导通时的正向尖峰比较小。请问这个负的电压尖峰是如何产生的?

输入级有2200uF与3个0.1uF的电容去耦,输出级也有同样去耦电容,用的是BC电容。肖特基二极管上有RC吸收电路。布线已经注意了寄生电感,大电流回路的线粗而短,开关管管脚也已经剪到最短,现在尖峰纹波还是无法解决。期待大神解答,感激不尽!

buck

buck

网友:
有没有具体的资料啊

网友:
请问开关频率有多高

楼主:
开关频率为10KHZ
现在初步认为,二极管除了有反向恢复电流以外,还有一个正向导通电压尖峰

网友:
观察一下,你的接地点电位是否也有如此的跳变。

网友:
接地是不是有问题,二极管选型是否恰当,滤波电容的选型是否正确。

网友(2012-05-06):
可能是你的mos管驱动方式的问题,驱动电路驱动能力不足很可能会产生这个问题。

网友(2013-01-14):
这个要看一下你的MOS管的Vgs和Vds,驱动电路设计不当也会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2013-07-26):
換慢速二極體試試

网友(2014-03-25):
二极管前向电压多少?

网友(2014-09-09):
在开关管漏源端并联一个吸收回路(RC),R功率用2W的,电容尽量用小,主要还是看你开关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