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cascode结构电流源的问题

楼主(2012-03-11):
1.请问如何提高cascode结构的电流源的输出阻抗,是改变它的宽长比或者是尺寸么?
2.为什么cascode结构的电流源中,共栅管的宽长比一般比另一个管子大很多(我看的例子一般都是,两个管子的W取得一样,但共栅管的L一般只有另一个的十分之一左右)
比如图中,下面的管子宽长比取10u:6u的话,上面的共栅管就会取10u:0.5u。这是什么原因呢?
哪位大哥指教一番........

网友:
你算算输出阻抗怎么算的不就明白了?

网友:
下面一个管子的rds要大,上面一个管子的rds*gm要大,还要注意工作点使得饱和深度有保障才能满足增大输出阻抗的要求。就这么点东西。

网友:
另外共栅管的offset和noise小,小尺寸也可以节省面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两管的宽度一致是为了版图的方便吗?共栅管的Vdsat的下限经验上放多少呢?

网友(2025-04-30):
不知道你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十几年了,我今天看到了回答一下吧。本征增益正比于L,L越大cascode管子的增益越大。第二个问题10u:6u和10u:0.5u,W取一样主要是为了版图好设计,匹配好,L是因为共栅管相比于共源管的offset和nosie不用关注,因此可以做小尺寸节省面积。

网友:
共栅级L取最小目的是为了降低共栅级管子的Vdsat,更容易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