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avescan 打开波形慢???

楼主(2012-03-11):
各位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瞬态仿真,稍微大一点的电路,,打开波形时候就要等个把分钟,一个波形文件会占3-4G的内存。

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呢???

谢谢大家了。

网友:
你可以只保存那些对你有用的节点波形

网友:
是这样的,来个几百条普通线基本就跨了
你用ADE的另外一个波形浏览器,速度会快些,界面丑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我基本上每次只是保存20几个电压节点,如果是save all的话,很容易崩溃。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阿。感觉波形分辨率很低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