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转换频率怎么确定?

楼主(2012-03-11):
在使用LT8582和LTM8033设计电源时。里面有提到switching frequency,在计算一些电阻时也用到。不知道这个频率怎么确定。求指点。谢了!

网友:
DCDC的开关频率,spec里面应该有。

网友(2012-05-06):
开关电源仿真里   有涉及,由于开关管开关不是理想的等原因,频率对电路损耗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网友:
频率低了会有音频噪声,频率高了效率会降低,同时EMI干扰也大。
同时频率还会受到一些电子规范的限制。。。。。总之,根据系统的设计要求和行业标准来设计。。。。

网友:
Switching frequency should be able to find in data sheet.

网友:
这个应该是datasheet的数据呀

网友:
根据你的设计拓扑,效率,功率定

网友(2012-06-21):
這部份跟你選用的L與output C有關, 詳細的原理請找一本power system design就會講解

基本上希望output ripple小或希望電流要大的, 就會把電感size 小, 那switch frequency就要高, 但switching loss就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