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装了cadence 5141,schematic左边只有4个按钮,为什么?(有图)

楼主(2012-03-11):
出错情况如左边的图所示。根本不能放置新的原件。
这是什么方面的问题?我用的是vmware 6+redhat linux 9+cadence ic5141
是不是linux的版本问题,用RHEL AS 4是不是会好些呢?
谢谢!

网友:
感觉是你的.cdsinit或者.cdsenv没有配置好吧
你试试按“i”,我估计你的快捷键也是不对的

楼主:
已经解决了,license没弄好,文件名不一致
你说的对,i也不行,就是我原文中说的没法放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