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Cadence中看mos管的工艺参数

楼主(2012-03-11):
请问:如何在Cadence中看mos管的工艺参数,如Cox,体效应系数,迁移率等,是看DC仿真的mos管参数,还是在那个PDK文件里,请大侠赐教!灰常感谢!

网友:
PDK里边应该是有一部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PDK文件怎么看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PDK文件安装完成以后会有仿真时用到的model文件,在这些文件中可以找到。

网友B:
直接在你所用的器件模型文件里面就有。

网友C(2012-07-12):
回复 楼主:

    ADE窗口里面  tools---results browser--双击左侧的dc,找到dc-inform应该会有

网友:
应该有个文件夹model,里面有一个文件后缀是.scs的,有Hspice的,还有spectre的,找到里面的tox用来算Cox(Sansen书上有算法),u0里面也有。只是如果想看3v3模型的lamad就没有了,只能通过别的方法算(比如通过gds与电流去算,但是很不准)。

网友(2012-09-16):
同求啊,在哪里可以找到啊

网友(2013-03-12):
7楼,利害阿

网友D:
自己搭电路仿真一下然后 ADE窗口里面  tools---results browser--双击左侧的dc,找到dc-inform

网友(2013-04-21):
model  parameter 里面的K 参数有好多个,那个才是跨导参数呢??  求教

网友:
貌似有些.scs文件中的一些参数现在并不是直接给出的,因为涉及到工艺误差的分布,使用一个例如高斯分布的函数来表示,所以无法直接读出。但是一般可以自己通过DC仿真推算出一些必要的参数,而且由于现在的模型比经典书籍上的模型更为复杂,直接给出也不太现实。

网友(2013-09-01):
经过我的验证  发现6楼说的方法可行 楼主  你试试吧

网友(2015-03-20):
现在cadence里进行ac分析,然后打开ADE的tool->result browser->modelPramater-info即可得到u0和tox,最后通过sensor的公式即可得到cox。

网友:
Sansen书上有算法

网友(2015-04-28):
不同工艺库的模型参数相差很大啊!

网友(2016-03-25):
回复 网友C:

找到dc-info之后呢,能不能详细点?或者有个说明文件之类的,非常感谢!

网友:
赞一个,初学者总会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菜鸟一个,好好学习

网友(2016-05-27):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2017-08-12):
回复 网友E:

u0是电子迁移率吗?模型文件里面哪个参数代表tox的值?谢谢!

网友(2020-06-04):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感谢,这个真帮到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搞的,亲?

result browr之后点ok

网友:
model中查看,或者仿真看dc参数

网友G(2020-08-03):
u0可以在modle文件里找到,Cox需要自己算。沟道系数找不到,而且是一个变化的量,用gmid方法你就可以看到所有状态下,λ的值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2021-07-07):
引用 网友B:
直接在你所用的器件模型文件里面就有。

找不到所在文件啊

网友(2022-12-05):
体效应系数是哪一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u0可以在modle文件里找到,Cox需要自己算。沟道系数找不到,而且是一个变化的量,用gmid方法你就可以看到所 ...

请问u0在哪里找到啊

网友(2023-05-26):
学到了6楼的方法

网友(2024-04-14):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可以放张图看看嘛,非常感谢

网友(2024-05-21):
引用 网友D:
自己搭电路仿真一下然后 ADE窗口里面  tools---results browser--双击左侧的dc,找到dc-inform ...

dc operating node是实际仿真时候的相关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