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个问题

楼主(2012-03-11):
看错了。。。

网友:
楼上,恕我直言,你是不是没有学过电路分析或者类似的课程,你问的问题如果是学过电路分析,就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了。比如,你的第二问,那不就是KCL嘛。

网友:
LZ的问题很基础哦~
你如果是学EE相关的,不可能问这样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