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求助~关于功能覆盖率

楼主(2012-03-11):
定义了一个covergroup之后,并在program对它进行了.sample()如何看他的报告啊???
覆盖率的报告,用CMview?还是什么指令就可以看到了
我感觉CMview是看代码覆盖率,FSM覆盖率那些的,是VCS的工具
这个看covergroup的report应该是sv本身的???
怎么看啊怎么看~~~求指导~~

网友:
可 用urg 命令生成HTML文件 后查看相关的覆盖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灰常感谢啊~~urg这个指令是linux的么,应该不是vcs的指令吧
我用了urg -dir simv.vdb就可以看到我在simv里面的功能覆盖率的报告了

网友:
你可以 which urg 看一下这个命令在哪里,以后有其他不知道的命令,也可以用which。
再个,你可以用dve -cov打开dve,然后加载simv.vdb,看coverage,功能覆盖率的也可以。

网友(2015-10-28):
我想问一下关于生成功能覆盖率数据库的命令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vcs user guide去查一下。记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