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谁知道这个电阻值如何确定?

楼主(2012-03-11):
两级ESD

两级ESD

M=9,R1=20K,W/L=30/0.5
如上图该低压的两级ESD的R2的值如何确定?R2一般几百欧,如何得来的?有谁懂吗?

楼主:
没人懂吗?

网友:
我觉得是让电流脉冲乘在电阻R2上达到后面那个管子的PN结反向击穿电压。
不是很懂,最好去翻翻ESD相关资料,前面好像有人发了一大本,没时间细究。

网友:
R2取大,对ESD有好处,但会导致输入信号的速率变慢,如果是低速信号,R2取1k左右就可以了,大点小点也看不出有什么关系,如果是高速IO口,那就有点麻烦,得仔细掂量。

网友:
1k也很大吧,一般100多就可以了吧?

网友:
R2一般也就一两欧吧

网友:
R2 范围 几十欧到几百欧之间。

楼主:
Spring的ESD Design for Analog Circuits书中这样写:

Two-stage ESD protection for CMOS input

Two-stage ESD protection for CMOS input

RS = (VP–VI)/IC2.
第一级电路把节点VP的电压钳到大约5–7 V.  而第二级电路把VI点的电压钳位到1 V左右,RS起到电流限制的作用.

如果VI点的电压到1V,那么第二级就没到击穿点啊?感觉第二级没起到作用。我直接用个电阻RS,不要第二级不是一样吗?

有人解释解释没?3Q!

楼主:
R2的值在几十到1K之间!据说是经验值!现在我们做的一般是两三百欧左右!

网友:
这倒是。。。我们用的ESD结构都没有第二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