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什么是输入信号的二阶效应,为什么会限制动态范围

楼主(2012-03-11):
求助:在书上看到,在开关电容放大器中,输入信号的的二阶效应会限制电路的动态范围,哪位大侠能帮忙解释下,什么是二阶效应,为什么会限制动态范围?不胜感谢!

网友:
个人认为是MOS管的二级效应,就是体效应,沟道调制,速度饱和,漏至势垒降低效应这些。比如说体效应会产生跨导gmb,这在有的时候会提高阈值电压,从而降低输入电压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书上说是输入信号的二阶效应,不是MOS管的二阶效应,所以仍存疑惑,谢谢!

网友:
哪本书?哪一页?没上下文猜谜会累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