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中时钟占空比不完全为50%

楼主(2012-03-11):
各位大侠,

     最近在做一个时钟分频模块:对4.096M的时钟进行32分频,占空比为50%。做法是:是用一个计数器(counter),计数达到16次,则电平翻转。
     但是在做后仿时,仍然是计数16次,电平翻转,但是低电平比高电平少200ps,这是正常的吗?

谢谢大家了!

网友:
實際電路中,上升沿和下降沿不可能完全相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但是我思考着:既然都是计数器打16拍,电平跳变,为什么下降沿就会比上升沿往后跳变延迟一点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