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实际射频芯片中硅基下面有地么?

楼主(2012-03-11):
我看有的文献里有 有的没有。  我怀疑是不是不同频段的情况不同啊。 还是不同工艺不同啊,   在仿真时貌似硅基下面的地有没有都没啥影响啊?跪求解答

网友:
最终整个芯片的p-sub应该还是接地的。射频工艺现在多用Dual Well,也就是用Deep N-Well 来隔离substrate nois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说得对